企业
三菱触摸屏编程时设置报警记录怎么写注释啊

楼主(2017-05-16):
比如软文件Y011开启代表区域1发生火灾,但是我找不到怎么写出区域1发生火灾这个注释。

网友A:
那个报警记录软元件好像只能连续设置,不能自己任意设置哪一个

网友B:
楼上的正解,可以在表格中编辑
嗯 我来试试
QQ:611369538

楼主:
这个复位按钮我设置的使软元件X15但是在plc程序仿真时按下x15这些报警灯会灭但是这个按钮不会动作

楼主:
希望可以不吝赐教

网友A:
动作设置设了什么? X15在off中才能对这个开关起作用.
哦 那我等下试一下,因为之前一点都没接触这个软件,我好像设定的就是off中,上面图片上是在off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