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6):
本人新手,以前没接触过西门子的PLC,现在做PID调整时,他的回路参数中比例增益、积分、微分应如何设置?用哪种调节方式更简单点,该如何设置?跪求大神解释。

网友A:
这个不同项目调节的不一样,只能活用,你看一手册
附件: S7-200模拟量及PID控制实例.pdf (1675 K) 下载次数:989
  • 下载积分:+2(jin.2012)
  • 路远求索
    长流不息

网友B(2018-01-12):
    下载来看看,学了好久都学不会PID。谢谢了
    尽力而为

网友C:
    pid这个东西,跟控制的对象不同,也不一样的。简单点,就是比例积分和微分。比例是放大倍数,大了调节迅速,但容易超调,就是冲过了,而且稳定了后和设定是有误差的。积分是为了消除误差的,设置大了,误差调整的时间长。微分,是为了加快减少误差的,类似提前动作的,设置过大会导致波动过长。
    在实际调试中,只能先大致设定一个经验值,然后根据调节效果修改。
    对于温度系统:P(%)20--60,I(分)3--10,D(分)0.5--3
    对于流量系统:P(%)40--100,I(分)0.1--1
    对于压力系统:P(%)30--70,I(分)0.4--3
    对于液位系统:P(%)20--80,I(分)1--5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 下载积分:+3(zhangzhitao)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wanghu9876)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2(daviddavid)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青空の夏)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2(504890094)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wxq544463370)
  • 下载积分:+1(雨中雁) 好贴好贴!

网友D:
    都值得赞
    悔不勤劳

网友E:
    正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F:
    三楼解释的很清楚,先定一个初始值,再根据实际应用摸索。

网友G(2018-03-03):
    温度就简单了,随便做

网友H:
好难,试过稳不住啊

网友I(2018-04-15):
跟3楼的学习了。

网友J:
下载来看看,学了好久都学不会PID。谢谢了

网友K:
正好可以学习一下,值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