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台达plc怎么编写通过几个接近开关来控制电机正转反转一定距离的程序

楼主(2017-05-16):
在自学plc编程,求各位大神指点下!万分感谢!

楼主:
求大神帮帮忙OTZ

网友A:
这不是很 难吧,最近玩单片机,还是汇编

网友B:
程序并不是很难,关键是你说的太笼统了让别人无所适从。

楼主:
就是按下开关后,光电开关1感应,电机启动,光电开关2感应,电机停止,电磁阀进气使气缸上升,过一段时间后,电磁阀吸气使气缸下降

网友C:
呃,还是说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