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和三菱D700S通讯问题

楼主(2017-05-16):
200PLC和三菱D700S通讯问题....西门子200PLC和三菱D700S变频器通讯 ,三菱手册给的MODBUS RTU 地址 40014 怎么写不进频率? 40009 运转控制可以,,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字长位数设置正确吗?
正确啊。正转/停止/反转 都可以写入。就是频率不行
QQ:611369538

楼主:
正确啊。正转/停止/反转 都可以写入。就是频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