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伺服回原点时如何禁止偏差计数器复位输出

楼主(2017-05-16):
设备没有装左右极限开关,只有一个原点信号,采用操作模式2,用ORG指令回原点正常,但是回原点完成时偏差计数器会用到一个输出点,现在我的输出点不太够,想利用起来怎么办,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偏差计数器什么时候会输出?

网友B:
输出是硬东西了,如果这有办那PLC做一个定版输出就可以了,别想一些旁门左道,到时出现故障的几率就高!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网友C:
同意楼直所说

网友D:
加模块。。。
永无止境 !@#$%^&*

网友E(2017-07-12):
可以试一试:
原点开关信号输出点接一中间继电器线圈,触点接【PLC输入】及伺服驱动【偏差计数器复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