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伺服驱动器抗干扰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7-05-17):
您好,大家碰到过这种问题吗?伺服驱动器抗干扰问题怎么解决?
在此请教下大家,谢谢。

网友A:
单独接地线,信号线用频蔽线,电源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B:
最好还加个滤波器
QQ:611369538

网友C:
哪个牌子型号,有时候换一台新的就好了

网友D:
是脉冲输入受干扰吗?
是这样的话用总线了

网友E:
我能帮你解决

网友F:
除了上述,还有周围不能有大型用电设备,如:电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