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三菱大神和布科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7-05-17):
破解了plc,读取了程序,换了个一样型号的plc后,触摸屏就显示有密码,此控制系统已被锁定,该怎么解决,步科的触摸屏

网友A:
这是短路破解,程式锁死,与触摸屏没关系,这就是厂商绝招。

网友B:
只有找厂商要了

网友C:
分析程序看看,是否可以下载触摸屏的,结合起来密码就可以破解吧

网友D:
密碼寫在原來PLC~~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查看触摸屏宏指令看看,如在PLC中给某个数据寄存器写入数据。当你把上载的程序写入新PLC时此数据寄存器为0。为此触发宏指令锁定触摸屏程序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F:
你今天破别人程序之时就是你明天下岗之日

网友G:
查查这个对话框弹出的触发条件,是不是绑定PLC的数据了?

网友H:
料车程序

网友I:
步科的屏,就不要费事了。联系厂商吧,步科屏可以设置禁止上载,估计不能上载的。你换上旧PLC看看是否也出这个报警,如果不出还是从旧的入手找找看吧。

网友J:
这是触摸屏宏指令时间锁定试用期到,需要付款的程序。宏指令输出锁定PLC M8034 或者M8037 。监控PLC程序,查看一下PLC系统特殊辅助继电器状态。
下载积分:+1(刘小越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