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介绍及应用

楼主(2017-05-17):
直线轴承介绍及应用
直线轴承介绍:
直线轴承是一种直线运动系统,用于无线行程与圆柱轴配合使用。由于承载球与轴承外套点接触,因此直线轴承具有摩擦小,且比较稳定,不随轴承速度而变化,能获得灵敏度高、精度高的平稳直线运动。
用途及特点:
1.直线轴承广泛应用于精密机床、纺织机械、食品包装机械、印刷机械等工业机械的滑动部件
2.直线轴承在计算机及其周边机器,各种测量仪器,自动记录仪,三维测量装置等 精密设备中
3.多轴钻床,冲床,工具磨床,自动气割机,打印机,卡片分拣机,包装机等。
特点:低噪音、低摩擦、高精度、高寿命。由于滚珠和直线轴间为点接触,因此摩擦力小,运动精度高。
配合:
直线轴承主要类型:
直柱型直线轴承
带法兰型直线轴承
箱式直线轴承
带夹紧把手直线轴承
一.直柱型直线轴承:
直柱型直线轴承又分为:
1.普通型、加长型,是最普遍的一种直线轴承。
2.开口型,切掉一组环道,使导轨支撑可以通过。
3.间隙调整型,外径带开缝,可以调整间隙。
4.冲压外圈型,外圈采用冲压成型,标准型相比尺寸紧凑,价格低。
5.行程型,可进行旋转运动、有限的直线运动以及复合运动。
6.调心型,具有调心功能,调整导向轴直线度不足。
二.带法兰型直线轴承
1.带法兰直线轴承单衬型、双衬型。
2.带法兰引导式直线轴承单衬型、双衬型。
3.带法兰中间式直线轴承
三.箱式直线轴承
四.带夹紧把手直线轴承
分为左把手型、右把手型,衬套有单衬套、双衬套。
五.直线轴承的材质说明
1.外圈-SUJ2 /SUS440C(GCr15/9Cr18)
2.保持器---树脂/不锈钢
3.滚动钢珠---SUJ2/SUS440C
4.密封圈---丁晴橡胶/不锈钢/碳钢
六.直线轴承安装注意事项
1.将导向轴插入直线轴承中时,请对准中心,并慢慢插入,佛祖会导致滚珠脱落或者保持器变形。
2.将直线轴承压入轴承座时,不要直接撞击外筒侧端挡圈及油封,需用专用工具均匀打入。
3.因结构特性,直线轴承只用于直线运动,不适合用于回转运动,否则会影响直线轴承使用寿命。
七.润滑和防尘
轴承在出厂时只涂抹防锈油,并不能起到润滑作用,建议使用前,先清洗,干燥后涂抹润滑脂在使用,涂抹润滑脂时,请在直线轴承内壁滚珠列上涂抹,以后再适时补充。
铁削会极大的降低轴承寿命,粉尘和脏污会阻塞保持器球道,使钢球不能回转引起保持器破损,钢球挤脱,带密封轴承可用于一般粉尘工作场所,在木工机械,铸造机等粉尘场所,请在轴承两端另加密封,防止粉尘进入并可减少油脂消耗。
八.感谢您的阅读

网友A:
机械部分也当工控了。

网友B:
不错,涨知识了。

网友C:
这个在自动化设备机械结构中经常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