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信捷脉冲指令问题

楼主(2017-05-17):
求大师指点下。。。。信捷XC2系列M10 PLSY K3000 K100 Y0 脉冲指令无法驱动。但是M10 PLSY K3000 K1000 Y0却能驱动。不解!用M10 PLSY D100 D101 YO送数据更没反应
10位和32位的都一样

网友A:
脉冲数量设置不合理
QQ:611369538

楼主:
三菱M10 PLSY K3000 K0 Y0却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M10 PLSY K3000 K0 Y0却可以
三菱的k0是表示无限脉冲,信捷的不一定是
谢谢,我再研究下
QQ:611369538

网友B:
换成K10和K10000试试,试试脉冲量设定太小,速度太快转了一丢丢

网友C:
不同品牌的,可么可能是一样的呢?

网友D:
细分大了的话,发一点点脉冲是看不出动作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