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7):
要求伺服电机按下开启按钮后在两点之间做往复运动,按下关闭按钮才会停下来,还要求伺服电机的运动速度是可以改的。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波

网友A:
你是刚学的吧,电话联系我,13689531809

网友B:
速度可改,那就最好加上触摸屏了
QQ:611369538

网友C:
百度搜FX系列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