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7):
下了个昆仑通态人机软件想学习下,装WIN7老安装失败,请问各位长辈到底什么原因?有什么软件可以代替?

网友A:
有的64位机是不能安装的,看看安装注意事项
QQ:611369538

网友B:
昆仑通态安装软件只能在XP系统运行,w7装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昆仑通态安装软件只能在XP系统运行,w7装不了。

WIN 7 32位系统可以正常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昆仑通态安装软件只能在XP系统运行,w7装不了。

win8.1 64 正常用

网友E:
电脑系统要专业版或旗舰版

楼主:
我的电脑就是64位4G旗舰WIN7。怪不得这么坑爹啊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指点

网友F:
目前用win10,安装软件时有些罗嗦。
下载时,用U盘。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昆仑通态安装软件只能在XP系统运行,w7装不了。

你在搞笑?win7 64位,嵌入版和网络版都装了,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