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7):
我将写好的FX3GA系列PLC程序(带FB块)导入到位FX3GA的PLC中,然后我重新打开GX-WORKS2读取PLC程序 ,读取出来的PLC程序居然没有了FB程序块 。有那位前辈知道吗

网友A:
就是这样的,不支持保存FB,标签等,读出来的是编译后的梯形图,也就是说FB根本就没有写进去,新款的5U估计可以的有条件你可以试一下
3U系列的就可以读取出FB块  5U的没有用过

楼主:
我用写入之前的程序监视      动作、运算都没有问题  奇了怪了!

网友A:
3U的你试过可以?你用的是简单工程还是结构化工程?
简单工程   试了  可以

网友B:
引用楼主90人在江湖于2017-05-17 17:07发表的 三菱FX3GA系列FB块 :
我将写好的FX3GA系列PLC程序(带FB块)导入到位FX3GA的PLC中,然后我重新打开GX-WORKS2读取PLC程序 ,读取出来的PLC程序居然没有了FB程序块 。有那位前辈知道吗

要写入源代码
这个怎么写入啊  难不难  还请大神赐教

网友C:
3U也支持FB块写入吗?这个真没试过!
我们试了  可以
3G貌似不行
但是在新建FB块程序时有3G/3GC的PLC
我们用的是3GA的PLC

楼主:
这是新建FB块程序时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