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7):
QD75P4轴监控数据进给当前值为什么掉电不保存?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A:
方法之1

1.設定鎖存暫存器。如D1000~D2000

2.將当前值傳送至鎖存暫存器。

   SM400
-----||---------- [DMOV   当前值  D1000]

3.斷電重開時,將鎖存暫存器傳送至当前值。

  SM402
-----||---------------[DMOV    D1000   当前值]

网友B:
因为你不是用总线QD77MS4.
因为你的放大器不是用的绝对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