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Develope帮助里的特殊继电器/储存器没有说明

楼主(2017-05-18):
好
GX Develope8.86帮助里的特殊继电器/储存器没有说明,听说要下载一个插件才可以,有知道的吗?

网友A:
直接看手册啊

楼主:
我以前安装的时候都有,看手册不方便,所以想把它装上方便一些,

网友B:
听说要下载一个插件才可以???
每個型號有不同的~~那來插件
只有一樓所說~~要看說明書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我以前用XP的时候安装就有(比如M8000 在帮助里的特殊继电器里搜出来它会有个说明 常开a触点,M8013 .....)

网友C:
GX WORK2安装包里有个DVD2
打开安装一下

楼主:
GX Develope和GX Works2我都安装了,帮助里都没有说明,我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GX Develope和GX Works2我都安装了,帮助里都没有说明,我再试试
可以在论坛工控下载中下载安装GX-Developer 8.103H中文版。
下载积分:+1(再见理想)

网友E:
GX Develope8.86帮助里的特殊继电器/储存器有说明!我的里面有,没有安装插件。你要选择FX系列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