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8):
有没有什么靠谱又实惠的滤波器,电抗器,各位大神推荐下

楼主:
380V 1000A的

网友A:
傻眼~~
一般不可能有那麼大的
自己做也要2000塊以上
我之前找过几个,英威腾的他们要15000,这两个东西,后来又到网上找了找,价格只有4000不到,感觉有点不敢用,所以想问问各位大牛有没有用过的,我使用400KW的变频器带动8个4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肯定要用的,满负载电流将近1000A。之前我最大做过400A的没有用过。但是这个电流太大了,肯定会会影响主电路的。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只能是订做了
QQ:611369538

网友A:
我使用400KW的变频器带动8个4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肯定要用的,满负载电流将近1000A。之前我最大做过400A的没有用过。但是这个电流太大了,肯定会会影响主电路的。

變頻器本身就是干擾源了~~幹嗎還要濾波~~~效果不大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大功率负载没必要电抗器。

网友D:
国内比较知名的我用过上海鹰峰的。这个东西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绝对的一分价钱一分货。变频器厂商自己并不做电抗器,都是外面代工的,靠谱的厂家价格就会便宜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