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昆仑通态设置一个输入框,两个按钮,取消键按下,输入框的数字为初始值

楼主(2017-05-18):
昆仑通态触摸屏设置一个输入框,两个按钮,一个取消键,一个确认键。确认键按下,输入框是当前值,取消键按下,输入框的数字为之前设置的值

楼主:
高手速来

网友A:
当前值和设置值是同一个变量吗?不是的话,你要么写脚本,要么两个输入框,做可见度

网友B:
程序可以这样设置:输入框数据,前数据,现在数据,取消键,确认键
如果 输入数据不等于现在数据,确认键按下,则将现在数据传给原数据,将输入数据传给现在数据,
否则 前数据和现在数据都不改变;
如果 取消键按下,将前数据传给输入数据。
帮我看一下我下面发的视频,谢谢,

楼主:
帮我看一下,我需要的是取消键按下时回到5而不是9,其中数字不是固定值,是可以随意输入的

网友B:
建三个实时数据输入,现,原,数值型
建一个输入框,一个确认按钮,一个取消按钮
按下确定键脚本:
IF 输入.Value > 现.Value OR 输入.Value < 现.Value then
原.Value = 现.Value
现.Value = 输入.Value
endif
按下取消键脚本:输入.Value = 原.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