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的怪事请各位指导下

楼主(2017-05-18):
今天从一设备引出220V接照明,设备为三相四线制。通电后发现LED灯一闪一闪的,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压88伏关掉开关量电压230伏。也就是说开关不打开电压正常230伏打开开关电压88伏,再量其他两相电压320伏。从任意一相引出都试过,都是这样请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A:
你先测一下,相线之间的电压,再分别测一下,相线与0线间的电压,如里都是正常的,可能是你控制用的0线开路 了

网友B:
按楼主反馈现象是N线断开了,中性点偏移。每相负载电压会随着每相阻抗高低而不同

网友C:
N相用成接地線 ?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2楼分析非常精确N线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