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FX2N的型号如何达到如FX3U的位变址修饰。

楼主(2017-05-18):
FX3U以上机型是可以支持位修饰,比如OUT M10Z0.而FX1N和FX2N是不支持这样的,用什么办法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

网友A:
可以啊,怎么会说不可以呢?
QQ:611369538

楼主:
FX1S,FX1N,FX2N这些都是不支持的,只有FX3u以上型号才可以,

网友B:
我刚才在软件上试了一下,貌似2N及以下只是支持寄存器变址,位变址好像不支持,输不进去,像K1M100Z0这种还是能输入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才在软件上试了一下,貌似2N及以下只是支持寄存器变址,位变址好像不支持,输不进去,像K1M100Z0这种还是能输入进去的
K1M100Z0是读取M状态当数据,我是要Z0变址改变M的输出,功能不一样啊,难道只能用比较指令一个一个去比较Z0等于几,M就输出几

网友C:
用译码指令,DECO D0 M0 K4,D0等于15以内的数据,M0到M15接通,完全可以达到你需要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