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7KW变频器能带同时两个0.12KW三相异步电机吗?

楼主(2017-05-18):
0.37KW变频器能带同时两个0.12KW三相异步电机吗?

网友A:
可以啊,我在电镀的流水线上的天车都是这样搞的,天车2边轨道上各一个电机,共用一个变频器,

楼主:
关键功率和电流够不够?

网友B:
可以的,西门子有一款变频器可以同时带4台电机

网友C:
功率和电流是满足要求,但是你要看一下变频器支不支持带两个电机。
QQ:611369538

网友D:
可以,我们的牵引机是一个变频带2-3个履带电机的,最多一台带10台履带电机。

网友E:
你们,一个变频器,只要工率够大,也可以带几个功率不等的电机吗

网友F:
没用过,楼上说的应该是对的
工控人加油

网友G:
各位,能带的话怎么接线?是直接并联上去?

网友H:
这种最简单的事,用变频器直接带电机试用2个小时就只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