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8):
           各位师傅:
                            今天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1个三轴平台。一个0.75KW和两个0.4KW伺服电机,伺服电机带动同步轮,另一个同步轮带动模组(不是丝杆)

                            走位置模式,程序手动正反转时,电机就一顿一顿的,来回摆动,就算松开手动按钮,伺服电机还是来回摆,然后过了一会就报警。

                            怀疑伺服扭矩不够,然后用手转动同步带,发现很顺畅的就可以用手转动同步带和模组。

                             怀疑是这种同步轮机构方式原因导致的,但机构说他这才方式很成熟的。

                           后来加了减速机,三个轴都加了减速机,问题解决了!但还未找出真正的原因。

                          求专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初步怀疑是你的脉冲输出频率没有设置正确,甚至于是超出PLC的发送上限,有的三轴的话只能发50K的频率而不是200K的频率,如果可能的话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一下就最容易找出问题,这样你就可以省下变速机的钱了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怀疑是你的脉冲输出频率没有设置正确,甚至于是超出PLC的发送上限,有的三轴的话只能发50K的频率而不是200K的频率,如果可能的话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一下就最容易找出问题,这样你就可以省下变速机的钱了

因为电机设的齿轮比是1000脉冲转一圈,所有我手动时频率就是1000puls/s,没有超出上限!

  程序如下,伺服ON打开后,手动正反转,用得相对运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电机设的齿轮比是1000脉冲转一圈,所有我手动时频率就是1000puls/s,没有超出上限!

一般的都是一万个脉冲一圈的啊,你怎么设置这么少?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都是一万个脉冲一圈的啊,你怎么设置这么少?

10000脉冲一圈也设过,但跟精度有关系。现在是电机一顿一顿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
一圈一萬個脈衝轉速3000要 500K一般Plc 是不支持的吧,除非是軸卡才會有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圈一萬個脈衝轉速3000要 500K一般Plc 是不支持的吧,除非是軸卡才會有吧。

我们所讲的是编码器的脉冲,不是PLC的脉冲。
QQ:611369538

网友C:
老实说,机械工程师比较水,居然没有减速机搞直驱,有算过负载惯量吗?估计严重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实说,机械工程师比较水,居然没有减速机搞直驱,有算过负载惯量吗?估计严重超标

您好,为什么这种机构要减速机啊?

可以讲解一下吗,也可以让别人了解一下,少走弯路!这种情况很少见!

网友C:
有一个参数叫惯量比,三菱的伺服一般要求在15倍以下,具体看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实说,机械工程师比较水,居然没有减速机搞直驱,有算过负载惯量吗?估计严重超标

也有可能是驱动器参数设置不合理
QQ:611369538

网友C:
这是机械工程师选型时必须要计算的

网友D:
调整伺服参数,设置过冲量,延长加减速时间…
寻师傅多名

网友E:
把伺服速度和位置增益参数加大些看看
  • 下载积分:+1(吴工2014)

网友F:
    强制提高电机参数不是首选~

楼主:
    没加减速机前,我把刚性和惯量比调得很大了。电机嗡嗡响,可以免强带动负载走,但静止时,电机响声很大。
    感觉调参数的方式已经修正不了了,后来加了减速机!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要加减速机,是扭矩不够,还是负载惯量大?电机扭矩大于负载惯量,就可以走动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加减速机前,我把刚性和惯量比调得很大了。电机嗡嗡响,可以免强带动负载走,但静止时,电机响声很大。
    感觉调参数的方式已经修正不了了,后来加了减速机!

    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要加减速机,是扭矩不够,还是负载惯量大?电机扭矩大于负载惯量,就可以走动了吗?

    三岁小孩子挑百斤重担,你说会不会叫。。。。。。。。估计是你的话都想哭了(′;︵;`)
    QQ:611369538

    huiyang

网友G:
    电机就一顿一顿有一种情况,就是电机和伺服对应的UVW接反了。

网友H:
    没有用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后来改成步进电机就好了,要不就必须加个减速机,只要带一点负载,就来回摆。
    huiyang

网友G:
    过载的话,你只要看电机发热情况怎么样就知道了,正常发热手摸上去感觉不到烫。

网友I:
    我以前第一次用同步带的时候,伺服的加减速时间设置的比较短,大概在200ms左右,后来我设置到500ms以上的加减速时间,就没有出现这种来来回回抖动的问题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J:
    估计是伺服增益调节没有做好。
    daiz@yaskawa.com.cn

网友K:
    手动低速走的过程中顿挫,要怀疑扭矩不够。加了减速机后,扭矩增加了。
    手动低速定位来回摆动,要怀疑系统刚性过大。

网友L:
    同步轮滑台模组机械运行速度可达0-3米每秒,可以不需要减数机的,是不是没做好加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手动低速走的过程中顿挫,要怀疑扭矩不够。加了减速机后,扭矩增加了。
手动低速定位来回摆动,要怀疑系统刚性过大。

恩 都有,手动时,先一顿一顿的,然后就来回摆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恩 都有,手动时,先一顿一顿的,然后就来回摆了!

感觉刚性过大。电机直接通过同步带带负载的案例多的是,只要扭矩够就不是问题,手动速度都还没有起来,惯量的问题感觉可以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