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24XP CN两个通信口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5-18):
这个是PORT1连接PC
这个是PORT0连接PC
第一次使用西门子,看到官网论坛说改系统块地址波特率不一样,改没改一个样的,该如何设置通信都可以都连接PC?
我想一个口连接PC,另一个口连接温控器485通信又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左边工具栏,有个通信--通信端口,在那里更改端口设置就行。具体怎么设置,要看你的温控器是怎样通讯的

网友B:
这个不是太麻烦,两个口功能一样,与PC通讯时通讯参数要设置一致,如果其中一个与温控器通讯,那么通讯参数要和温控器低一致,波特率,通讯地址这些,多看一下手册,这样你的印象才能更深刻!
路远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