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FX3U编程位移清零问题

楼主(2017-05-18):
模拟量测位移,0-10V对应0-1000mm,比如位移电压值为5V对应实际值是500mm,但是我要把它作为0点,也就是触摸屏上有一个清零或者置0按键,按一下触摸屏上的数值就变成0了,然后在0的基础上增加,怎么编写程序?谢谢大侠了。

网友A:
把当前值作为偏置的最小值就可以了吧
QQ:611369538

楼主:
你理解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