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8):
一直接触的是三菱PLC,准备接触西门子S7-200系列PLC,但是不知道S7-200CN与S7-200SMART的区别,哪款使用的比较多?这两个使用同一个编程软件吗?各用什么PLC编程软件?最新版本是多少?谢谢哪位大侠解答一下。

网友A:
    现在市场上,S7-200SMART逐渐在代替S7-200CN,也就是以后S7-200CN可能会被淘汰,初步可以先接触一下S7-200CN,因为它的资料和一些案例比较齐全成熟,学习起来上手快,但也要接触S7-200SMART要适应市场,
     两款PLC用的不是同一个编程软件,S7-200CN用的是V4.0 STEP 7 MicroWIN SP6这个软件,S7-200SMART用的是STEP 7-MicroWIN SMART这个软件,这两款软件官网上有,本论坛上也有,对于初学者一定要注意输入的PNP和NPN接法不然你的传感器没效果。
     后续遇到什么问题,再讨论
路远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