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关于单电控电磁阀复位问题

楼主(2017-05-18):
据我了解单电控电磁阀复位的方式有手动,弹簧还有其他方式吗?又比如下图的电磁阀断电后如何复位?

网友A:
电磁阀的复位是因为线圈不得电后靠气压本身来复位的吧
我不知道你所说的什么手动,弹簧是什么意思??
QQ:611369538

网友B:
单头电磁作用的,不接头电磁铁了,自动复位。主要用于上下气缸,把电关了,气缸就自动上升了。如果气缸在下面,会撞到其他机械部位,如index旋转的DD马达,中空旋转的平台。选择电磁阀的时候需要注意。楼主发的这个图,断电之后是看右边图框的。这是一个单作用的两位五通电磁阀。如果还是不懂。就去补一下液压传动等知识。简单的SMC电磁阀比液压传动的简单得多。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616600755) 谢谢

网友B:
楼主。去2楼下载再学习。看看是否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