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脉冲输出Y1是否接通?

楼主(2017-05-18):
我的fx1n接4个步进电机。如何在梯度图中判断Y01是否接通?
感谢!

网友A:
FX1N并不支持4路脉冲,分时控制吗?
Y01接通指示灯会变亮。

网友B:
可以通过判断m8148是不是导通来监控啊!
没事多看看手册啊
QQ:611369538

网友C:
三菱代写程序

网友D:
FX1N只有2路脉冲输出口,不能控制4个步进电机!
在梯形图中用仿真即可知道

网友E:
仿真不支持脉冲输出,高速计数器等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