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求教

楼主(2017-05-19):
各位大神:
小弟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1个三轴平台。俩个0.75KW和一个0.4KW伺服电机,
台达B2系列的伺服电机直连三轴平台,
用板卡发的脉冲,发的电压是3.3V的,
我们用UG编了一个程序让它走,结果它走走就会出现卡顿现象,
不知哪位大神能给个解决方法,小弟拜谢。
工控人加油

网友A:
先确定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机械)问题
软件在另一台用步进的上面是走OK的,在伺服这上面不行,郁闷

网友B:
应该是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没有设置好
请问大神该如何设置。
QQ:611369538

网友C:
比例,增益什么的

网友D:
3.3V是不是有点低 B2的支持的是5V和24V的
我也这样觉得,但可以用啊
只是走的没有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