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使用plc控制直接窗口问题。

楼主(2017-05-19):
威纶通使用plc控制直接窗口,m5.1(在画面10上的按钮)在oN状态控制直接窗口打开一个小画面(画面20);
但是m5.1为ON,画面没有在本操作画面上弹出,却在开机画面上弹出来。。。。 效果见附图
还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是哪里设置错了,十分感谢!

网友A:
想快点找出原因,就把程序发上来给大神们看一下
QQ:611369538

网友B:
威纶屏PLC控制,不能控制直接窗口,只能切换基本窗口,所以会出现你说的在开机画面弹出............直接窗口不是由继电器的状态决定,而是寄存器的状态决定...........

网友C:
需要用到编号为4的窗口

楼主:
在窗口4增加了直接窗口控制继电器m5.1。但是M5.1为1,直接窗口没有弹出;只重启人机界面后,看到应该弹出的画面,在开机画面之上。如上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