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FX3G里面读出来的程序这个样子,黄色部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5-19):
PLC是有设备厂家提供的,有加密,通过软件解开后,读出来就是这样了,咨询过三菱客服,客服解释如果是用以前的老款软件编写的程序可以每行可以显示24个触点。用新的软件读不完整就会这样。有大神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
呢?

网友A:
应该是程序丢失了。
QQ:611369538

网友B:
不过看上去是语法错误。请参考。用的是GPPW软件。
mitsubishi plc program yellow display issue.pdf

网友C:
没有读完整,解密有问题。我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读完整,解密有问题。我遇到过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D:
3GA加密后,短路解密程式不完整,需要修改才能用。

网友E:
FX3G解密报警状态下读的是不完整的程序,需要重新设置关键字断电后再上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