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上 两个按钮点动电机正反转 为什么没脉冲输出

楼主(2017-05-19):
信捷触摸屏上两个按钮点动控制电机正反转,为什么没脉冲输出,但是却有方向信号。

网友A:
应该是没有满足触发条件,想找出原因最好把程序截图发上来一下。
QQ:611369538

楼主:
就最简单的 这样子

网友A:
操作-的那一页选项里也要选对才可以哦
QQ:611369538

楼主:
操作那里 瞬时ON

网友B:
我曾经试过这种情况,是触摸屏软件版本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操作那里 瞬时ON
X是PLC硬件输入点,触摸屏要用逻辑点如:M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