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9):
求解图上的NPN接近开关与继电器能进行自锁吗?

网友A:
可以自锁啊。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 QQ:611369538

    一份汗水,一份收获。

网友B:
    可以自锁的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网友C:
    我觉得不行。1   接近开关属无触点开关。2  开关分电感型,电容型,霍尔型等,至于NPN或PNP不过是极性不同罢了。3  不管哪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可控硅做开关器件的。现在有带自锁功能的接近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行。1   接近开关属无触点开关。2  开关分电感型,电容型,霍尔型等,至于NPN或PNP不过是极性不同罢了。3  不管哪种形式,一般都是用可控硅做开关器件的。现在有带自锁功能的接近开关。

    按他所画的图是可以自锁的,这个就是最简单的自锁电路,不过是把一个启动开关换成一个接近开关而已。
    QQ:611369538

网友D:
    按你所画的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NPN接近开关导通电流满足继电器就可以实现自锁电路。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

网友E:
    实践过,没有问题!可以自锁!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F:
    可以的啦。SMC的三线制的reed auto switch ,可以接负载的。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网友G:
    绝对没有问题  我经常这么用
  •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网友H:
    接近开关能流过的电流很小,这样接法容易烧哦

网友I:
    可以自锁,如果防止接近开关长时间得电,可以在接近开关电源进线端加入一组KA的常闭点。
    自锁时断开接近开关的电源。
    以上

网友J:
    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