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0):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b
float c
GetData(a, "Local HMI", LW, 30, 1)
GetData(b, "Local HMI", LW, 31, 1)
c=a/b
SetData(c, "Local HMI", LW, 32, 1)

end macro_command

这样对不对

楼主:
放个图片怎么就这么难

网友A:
以我的水平没有看出问题

网友B:
数据类型不一至

网友C:
a,b的定义最好和c一样,都用浮点型数值。
QQ:611369538

楼主:
写成下面这样就可以了    之前没把a,b换成浮点数,宏指令不支持

macro_command main()
short a,b
float a1,b1,c
GetData(a, "Local HMI", LW, 10, 1)
GetData(b, "Local HMI", LW, 11, 1)
a1=a
b1=b
c=a1/b1
SetData(c, "Local HMI", LW, 12, 1)
end macro_command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写成下面这样就可以了    之前没把a,b换成浮点数,宏指令不支持

macro_command main()

不错,除法的话,数据结构要一致才可以运算。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