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0):
如题,手上有个基恩士的plc   kv-n60 下了一些手册,简单的编程控制没问题。但是实在找不到通讯线的接线图。 步科的屏的引脚定义图到时有一个  。基恩士的那口居然是插网线。

楼主:
貌似找到了,找了半天

网友A:
插网线只是接口的外形不一样而已。其实它是RS232的。三条线,接上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网线只是接口的外形不一样而已。其实它是RS232的。三条线,接上搞定。
哪3条 plc侧345接触摸屏侧325?还是plc是 3   5  46   对应plc 3 2 5
46接在一起

网友A:
步科的           基恩士的
2  (RX)         5(SD)
3(TX)         3(RD)
5(信号地)        4(SG)
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步科的           基恩士的
2  (RX)         5(SD)
3(TX)         3(RD)
5(信号地)        4(SG)
试试看。

这样接线应该没有问题
QQ:611369538

楼主:
恩 有时间试一下。不过之前别人是基恩士46脚一起接步科5脚

网友C:
DC电源型  内部46脚已经连了
引用 楼主:
恩 有时间试一下。不过之前别人是基恩士46脚一起接步科5脚

楼主(2017-06-20):
终于有空玩步科的屏了,按照上面几楼的接法。通讯不上。

楼主:
通讯参数应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按照这个设置也连不上。触摸屏我选的是串口0

楼主:
plc站号设置为0  还是不行哦

楼主:
没有玩步科触摸屏的大神来指导一下么

楼主:
终于连上了 ,在基恩士单元编辑那要选择上位链路 波特率9600 然后触摸屏设置串口0 波特率9600 偶效验 停止位1 plc站号0 开始选择的是kv studio 模式。。。一直连不上。晕倒

楼主:
基恩士的plc不好玩。步科触摸屏用数据传输 把配方传给plc一直失败。但是在电脑上模拟却可以。 还有基恩士的除法运算要用到临时寄存器tm0 tm1 我要算几个数据的话,算不了哦。 每算一组数据要给tm0tm1赋值。真的是。。。。可能是我不会用的问题

楼主:
感觉就我一个人顶。基恩士的plc太少人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