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控制器自带的顺序控制功能

楼主(2017-05-20):
请问各位大侠三菱伺服控制器,有没有象普通变频器一样的步进控制功能,也就是说就象变频器一样用数字端口输入信号,来控制一个伺服控制器内部设定的速度与脉冲量参数,用来给定伺服控制行走需要的距离,并且,发完给定的脉冲距离信号后,伺服控制器再发一个输出信号,好给下一动作提供启动信号,只要输入信号端子接收到运行信号就如此反复动作。如果有这样的功能的话就不用麻烦的PLC控制和触摸屏程序了呀,这样一来对于那些要求不是很复杂的系统来说应该是很方便的哟。

网友A:
这个东西叫脉冲信号发生器,专门控制步进和伺服电机,就一百来块的东西。
总共可以设定十段不同速度的脉冲,还有一个输出口输出一个24伏的电压,可以带动一个电磁阀或者是继电器
下载积分:+1(ajiang_th) 真诚感谢!
QQ:611369538

楼主:
请问哪里有买,什么型号,是哪家公司生产的呢?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