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128MR是否可以带FX2N-4AD模块?

楼主(2017-05-20):
如题,折腾了下还是读不到数据,请大师指导下!
编写程序如下:
程序

网友A:
可以带,但可能要用T0,From,不能用U\G

网友B:
版本不同,里面的引导模式不同,所以程序这样是读不到
用from k0 k10 d0 k3试试
QQ:6113695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带,但可能要用T0,From,不能用U\G
都试过了,还是读不出来!
现在换成FX3U-4AD很容易就读出来了!也听说过能读,可能是64点以下的可以?
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