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用X轴和Y轴怎样画一个圆出来

楼主(2017-05-20):
用X轴和Y轴怎样画一个圆出来,大家给点思路,多谢了

网友A:
算了吧!交由軸卡自己演算吧。除非你想自己算出來。

网友B:
X^2+Y^2=R^2
先置位(0,R),然后让X在0→R→0→-R→0之间以最小分辨率移动,那么Y=根号R^2-X^2,当X到最大然后转回到0时,Y取计算值的负值画另半圆。
当然这些是俺在C++中画圆时用的方法。不清楚你的要求是否能达到。
下载积分:+1(愚公移山)

网友C:
插补指令

网友D:
x=rsinz
y=rsinz
z作为虚拟轴0-360度旋转
下载积分:+1(愚公移山) Y=rcosz X=rsinz
daiz@yaskawa.com.cn

网友D:
对不起,上面写错了
x=rcosz
y=rsinz
z作为虚拟轴0-360度旋转
下载积分:+1(愚公移山)
daiz@yaskawa.com.cn

网友E:
2楼的思路就是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F:
圆弧插补

网友G: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36579.html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引用 网友G: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36579.html
屏通的触摸屏,2坐标曲线图功果然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