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X40DT-D问题

楼主(2017-05-20):
从旧设备上拆下一个欧姆龙PLC型号是CP1H-X40DT-D。拿回家接上24V电源只有电源灯跟ERR/ALM灯亮。插上USB线什么反应都没有,设备管理器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个PLC是不是坏了啊。高手帮帮我啊

网友A:
用打印机USB线连接电脑,选USB连接,电脑会有自动连接,如果连不上,CPU主板坏。

网友B:
通讯被保护了,开关至OFF。把电池拿掉,通电在试一下。

QQ980347789

楼主:
通讯保护开关是哪个,在哪里打开

网友C: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C:
再不然,按下锁杆,把那个通讯块拿掉,你可以把SW4弄到OFF上,也就是左侧。(出厂默认全是OFF状态-左侧)的。如果不行,那就真不行了
谢谢你的回答,问题解决了。是PLC主板坏了。换了一块主板好了

网友D:
在PLC RUN灯哪里有5个拨码开关,把第二个打到ON状态,连连试试
谢谢你的回答,问题解决了。是PLC主板坏了。换了一块主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