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0):
今天刚上载出PLC程序,但此屏文本不支持上载,由于没有图纸(注释),想通过监控PLC程序动作(用一体屏的文本操作给出动作),推出程序注释,但在监控中发现通讯老中断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正常 特别是有接触器动作的时候

网友B:
这个可先用介面输入不同的数字,再从PLC导出数据,对比介面和数据,相同的就是,对于相同的开关量,只有多次设定后比较得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先用介面输入不同的数字,再从PLC导出数据,对比介面和数据,相同的就是,对于相同的开关量,只有多次设定后比较得出结果。 [attachment=182724]

感谢,用你的方法基本解决问题,第一次用信捷这款屏,很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