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1):
cj2m plc自带的232串口可以和电脑上的编程软件通讯,下载程序,怎么不能用无协议和扫码器通讯,扫码时通讯灯会闪一下,程序里面没有数据,用的是rxd.同时a392.06也没接通,
我请教高手们这是为什么啊?我也按照设置要求设置了参数

网友A:
接受数据标志位需要数据区域填满后才会接通,所以,你需要贴出你的程序以及在设置中串口的设定,然后再做后续的讨论。

Good Luck~

楼主:
我怎么上传不了图片,我传网盘吧,帮我看看什么问题,谢谢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070131969&uk=2588029578

网友A:
您需要查看您的扫描枪的通讯协议并贴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第三方的接受数据通讯帧的长度只有2个字节的。

A392.6只有接收缓冲区满了才会ON,另外您还需要监控A392.7,即数据接收溢出位,我预计这个位将为ON,因为您的扫描枪回传数据远远大于2个字节。

您在设置中的接收字符数据量应大于等于实际接受的数据长度,但不适合设定得太大,否则需要发送多次才能接受。

最后,内置的RS232串口通讯中不适合RXD始终接通,这样可能会导致RS232端口失去响应,从而需要置位A526.0来重新初始化端口才会接收。

使用内置的RS232端口通讯需要注意:
1、接线方面如果没有CS,RS信号控制,需要短接信号端。
2、串口设置方面需要注意接收的数据区大小以及需要通讯参数应与被通讯方设置一致。
3、编程方面要注意的接收RXD指令不要像教材上这样一直接通,否则会接收不到后续的数据,应使用条件触发并设定标志位触发,也可以定时器定时触发。

Good Luck~

楼主:
你好,我从2位到16位都试过了,plc端的4.5短接了,扫码器的通讯协议我是按照通讯三菱来的,(三菱的可以读到正确条码)A392.07和A392.06都监控过,没有发现有接通过,A393也没看到里面有数据,不过有个怪现象,有时候断电再通电后发现所有的寄存器里都有数值且不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从2位到16位都试过了,plc端的4.5短接了,扫码器的通讯协议我是按照通讯三菱来的,(三菱的可以读到正确条码)A392.07和A392.06都监控过,没有发现有接通过,A393也没看到里面有数据,不过有个怪现象,有时候断电再通电后发现所有的寄存器里都有数值且不等

1、您需要关心D20起始的地址中的数值是否有变化,如果没有接受数据您单单使用RXD指令的话,其中的值为0,但是如果有用到TXD指令的话,其中会有数据的,一般会TXD发送的数据,然后接受数据会覆盖这一区域。
2、接受区的大小以您接受到的数据长度为准,同样,接受字节的长度也已您的通讯对象的回授数据帧长度为准。

Good Luck~

楼主:
哦,是所有的寄存器都有,清除内存,初始化后通通断几次电又是全部都有了,
我没有用发用指令,就只是用了接收指令,收扫码器的

网友B:
1,A393改成固定常数
2,通讯设置里面的接收字节数改成CR,LF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是所有的寄存器都有,清除内存,初始化后通通断几次电又是全部都有了,
我没有用发用指令,就只是用了接收指令,收扫码器的

所有的寄存器都有,那和您的RXD指令部分是没有关系的。

Good Luck~

楼主:
哦,那是什么问题啊?我都准备放弃这端口了,是这端口有问题吗?但是和电脑又可以正常通讯,下载程序,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A393改成固定常数
2,通讯设置里面的接收字节数改成CR,LF

这个是结束码要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是什么问题啊?我都准备放弃这端口了,是这端口有问题吗?但是和电脑又可以正常通讯,下载程序,想不明白,

前段时间刚刚用了CS内置的RS232口完成与富士PXR4通讯,用下来的感受是有钱还是买个通讯扩展模块,省时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刚刚用了CS内置的RS232口完成与富士PXR4通讯,用下来的感受是有钱还是买个通讯扩展模块,省时省力。

哦,那可以看下你的程序和设置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可以看下你的程序和设置吗?谢谢

没有任何问题。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问题。
[attachment=182878]

谢谢,我下载了,可是显示打开错误,我用的是9.5版,还有就是我每天怎么只能发5个贴要怎样才能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下载了,可是显示打开错误,我用的是9.5版,还有就是我每天怎么只能发5个贴要怎样才能多呢😄

打开错误恐怕没有办法帮到您。

每天只能发5个贴,您那么多年就不多关心一下论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错误恐怕没有办法帮到您。

每天只能发5个贴,您那么多年就不多关心一下论坛吗?

以前很少用欧姆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问题。
[attachment=182878]

使用9.3版本同样显示无法打开,C大能否告知你使用的软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