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1):
组态王可以和FX-3U的以太网模块连接吗?现在是有多台设备准备建一个局域网,每台设备的生产数据需要自动上传到一台电脑上,然后生产Excel 文档保存。生产数据也就比较简单就一些生产数量之类的,都是D里面的数据。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人家说可以用组态王,我找了一下资料都是和三菱2N系列的资料,我现在是想通过以太网连接3U。

网友A:
可以的,组态王支持的。但驱动要找组态王要。

楼主:
驱动找他要估计就要买正版的软件才给吧?那不是每个项目都要买一个软件了,可以买一个软件多台电脑公用吗?或者是其他电脑用破解版,买一个正版的,驱动要到能不能用到破解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组态王支持的。但驱动要找组态王要。

有没有其他比较经济的方法?只是读一写数据寄存器而已,不用控制PLC。三菱好像有个MX的软件,那个可以自动读多个PLC不?自动保存到电脑上

网友B:
想省钱,就插个U盘到触摸屏用U盘保存,但是数据要每天去取,麻烦。
QQ:611369538

网友C:
我前几天做了一套生产统计的系统,三菱Q00+组态王6.6。也是要是统计各个生产线生产数,可动率之类的。还要按要求记录某个时间段的产量,还要每小时分别统计出干了多少工件。
我Q用的以太网模块和组态王通信,驱动自己从官网找的,组的方法按组态王帮助手册案例试出来的。
外围各个生产线的数据就用Q的CCLINK组网去采集,生产节拍对于每个生产线都不一样,需要每个生产线安装拨码开关,节拍变的话只需要人按拨码开关就可以改变计划产量等等啦。
附件有两个图,大体思路就是这些。
至于和FX3U以太网模块可以连接吗?肯定可以,你就找驱动,然后设置相关组态王和PLC两边的参数,OK的话,就能在信息框里看到通信OK啦,加油吧!
拆二代

网友D:
可以添加驱动

网友E:
三菱FX3U是不支持以太网的,要FX5U才可以,或者用Q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