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TK8070用SC-09可以连接FX3U吗?

楼主(2017-05-21):
如题,记得好像可以的,不知道怎么设置,哪位大神能指导下吗?先表示感谢

网友A:
把触摸屏的通讯设置成USB输出
我用的是串口的SC-09,不是USB-SC-09
QQ:611369538

网友B:
--------------------------------------------------------------------------
追求卓越品质,整体技术团队输出。选择 苏州凯林奇自动化

网友C:
为什么不买根通讯线啦
已经买了,随便问问的,记得以前弄过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