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帮忙看看,

楼主(2017-05-21):
用三个伺服同时启动,同时停止,但是要走的长度不一样,
有什么办法可以达到,

网友A:
各走各的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同启同停呢?

网友B:
可以用同一个触发条件,但是输出的通道不一样就可以了,每个通道输出的脉冲数设置成你需要的数量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QQ:611369538

楼主:
工艺上的要求,左面右面前面三个电机,同时到达一个中心点,同时启动,这是工艺要求,

网友C:
先确定一个速度再距离算另两台速度不就可以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D:
Q系列插补

网友E:
已最短的位置为被除数,与其他两个位置参数相除,得出的比例,速度再去乘以相同的比例就可以达到同步啦

网友F:
只能插补

网友G:
最好用插补

网友H:
隔行如隔山

网友I:
三轴插补就可以咯

网友J:
直线插补,L和Q的都有

网友K:
还是大家的建议好,用差补最好呀

网友L:
3轴直线插补。
有一个便宜的
松下XH-M.

网友M:
脉冲+方向!同一个脉冲口输出脉冲,接到三个伺服电机,设置不同的电子齿轮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