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下载程序报错

楼主(2017-05-21):
原来的屏坏了
mt5060i屏程序,修改屏型号为6070iH后,下载到6070iH触摸屏,下载过程中报错。
向高手们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解决?

楼主:
下载界面显示如下
系统初始化中:
下载...c:\(文件地址)。xob
错误:下载...c:\(文件地址)。xob
下载...c:\(文件地址).SI
错误:下载...c:\(文件地址).SI
错误:无法载入字体
完成
请问,这个问题大家遇到过吗?怎样解决的?

网友A:
先转换在下

网友B:
我遇到过,不过是通讯线的问题,也是一大堆报错,我当时是换了几根下载线就好了的,建议楼主试下对屏上传一下,看通讯有没问题。
静水深流

网友C:
楼主,你电脑是不是同时安装了2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D:
感觉是转换不彻底所致
QQ:611369538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指出了可能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这两天挺忙的,没能及时回帖,抱歉。
win10系统,用的是mini USB连接的,MT6056i 屏, 改变程序中的HMI型号 转到TK6070IH 中去时出的状况,个人感觉是软件问题(转换问题,)可能不匹配。刚刚上传了一下,字体上传成功,部分文件上传失败。
当时赶时间,用维控的旧屏重新写了一个,先运转着。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