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寄存器的使用

楼主(2017-05-22):
刚接触西门子编程软件,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不知如何实施。
我想将一个计时器(t37)记录的某一个瞬时时间传送到数据寄存器
那么我应该选用的传送指令是 MOV-B MOV-W MOV-DW?有点儿搞不清楚。
另外就是我将这个T37中记录的瞬时数据应该传送到哪个数据寄存器,我有点儿搞不清楚,麻烦各位解答一下,谢谢。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A:
定时器和你想的用法可能不一样!你想记录的是时间吧,而计时器不是时间是间隔

网友A:
我不知道我的描述是否对你有帮助?如果你想记录时间要用时间指令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我的描述是否对你有帮助?如果你想记录时间要用时间指令才可以
我就想用传感器记录两个瓶瓶流过的时间间隔
图片二是记录时间的程序以及将记录的瞬时时间传送到V区
VW0
VB0 VB1 VB2 VB3 如果T37中记录的时间是12
0 0 0 12
不知道数据对应是不是如上?请指正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