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搞三菱的大侠们出来给看看这个方案怎么解析链接

楼主(2017-05-22):
需要设置FX3U为主站么?
屏幕直接用485通信连接?还是需要触摸屏直接跟FX3U链接在跟别的设备通讯?

网友A:
就是一个简单的N:N通讯就可以了啦,不要想太多
QQ:611369538

网友B:
1:n通讯

网友C:
PLC之间通讯,选一个PLC做主机就可以了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