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真空

楼主(2017-05-22):
用真空发生器来实现吸材料,当材料吸好后放下时还要能产生吹气一秒左右,好让材料掉落,
如果用一个电磁阀能否实现
我原想用一个五位二通的来产生负压,在用一个一位一通的来产生吹气,与停止, 这样感应不太好

网友A:
真空发生器应该就不需要要破真空了吧。
如果真空泵的话需要有破真空,但那也是有专用的电磁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发生器应该就不需要要破真空了吧。
如果真空泵的话需要有破真空,但那也是有专用的电磁阀的。
应该是先负压,然后在停止负压最后还要产生吹气1秒左右

网友B:
真空发生器,关掉气源就会自行掉落的,是在那不行再加一个吹气的电磁阀

网友C:
没有见过五位二通,一位一通应该也没有吧。
二位五通,或者一位三通这类比较常用。
不差钱的话
可以用两个SMC的比例阀,一个ITV0050,可以调节吹气大小,一个ITV0090可以调节真空吸力。

网友D:
楼主,SMC等的真空发生器已经做到吹气吸气集成一体式,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这个很久以前的技术了,产品都N代了

网友E:
有专门的吸真空与破真空一体阀,如果是想省钱的话,那就接多一个电磁阀吧
QQ:611369538

网友F:
可以给你推荐一个成本比较低的方案。一个真空发生器。zh13ds-08-10-10 SMC,一个真空表。两个两位三通的电磁阀,黑色的。一个真空表。消音器。你接的真空支路多,这样的方案是比较实惠的。注:如果整SMC一套的真空发生器得1000RMB。有真空表,破真空电磁阀,真空发生器,消音器。破真空的气压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压力和速度。破真空的时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设置。我们这里需要用到很多真空时,都是采用第一种方案。配件价格成本低,真空大。还有接真空表时,尽量接离真空源近一些。如果离吸嘴近,真空有衰减,真空表显示的值会小。报警较多。
下载积分:+5(343012090)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