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2):
这是程序,求哪位大神给看看 新手刚刚接触PLC不久,帮我找找问题
附件: 鞋机控制程序.zip (13 K) 下载次数:22

网友A:
你的是不是中研的PLC啊?很有可能是没有写END指令所致。
这是三菱的PLC
QQ:611369538

网友B:
三菱,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C:
把除了S0之外的s继电器全部换到s20以后的s,s0到s19都是特殊的步进顺控继电器,有特殊作用。
好的 谢谢

网友D:
这块板子什么价格???质量如何???
这块板 278 质量挺不错的  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