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麻烦各位帮忙推荐下

楼主(2017-05-22):
如题:
电机的转速:8000 转/分钟,功率1600到2000,转子转动惯量:1-1.7

网友A:
普通的大概是3000转/分钟左右,你要这么高的转速,可能价格很贵。
QQ:611369538

网友B:
20000转每分钟。高级磨床的马达?

网友C:
一般没有

网友D:
一般伺服电机最大转速也就5000转每分钟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