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2):
我最近用三菱FX3GA-60MR继电器输出,输出COM点用直流24V,不管用,查资料原来交流电接COM,现在改用220V接入输出com,然后
继电器用220V的,可以吗?请知道的朋友帮忙告诉一下(首秀)

网友A:
继电器输出接直流,交流都可以,晶体管输出只能接直流12---24V。

网友B:
继电器输出可以接交流和直流,而且不分极性,晶体管输出只能接直流,而且是DC24V以下的电压,COM端接负极,Y端接控制端。你所说的直流不行,应该是你的接线有问题,或者是你带的负载有问题。
QQ:611369538

网友C:
最好用直流24V比較好維修~~交流容易擊穿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直接更好,交流也无事,注意你所带的负载吧,安全还是要多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