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10安装step7问题请教

楼主(2017-05-22):
之前安装有些不顺利不过之后都安装ok了 也重启了 但是打不开软件 打开软件显示step7发现自动许可证存在问题 在网上都查遍了 自动许可证也重新安装了 服务进程里面也开启着呢 还下了个授权软件授权了 但是还是打不开啊 麻烦能不能帮我一下 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啊!!

网友A:
换W7系统试试

网友B:
许可证干吗不装在“C”盘

楼主:
是没装在c盘的原因吗? 我试试看

楼主:
装在c盘也不行啊

网友C:
能把西门子软件完美安装完成的都是高手,我是被折腾惨了的,WIN7下仿真程序都1324错误,各种1324错误!

网友D:
这样垃圾的西门子step7软件,为什么这么多人还在用?
daiz@yaskawa.com.cn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样垃圾的西门子step7软件,为什么这么多人还在用?
如果本身PC应用水平不行,就老实的根据西门子提供的软硬件要求进行安装,支持Win10的Step7版本是V5.6,于儿童节发布了。
Good Luck~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样垃圾的西门子step7软件,为什么这么多人还在用?
西门子不是你说能不用就可以不用的,一些大型工业企业用的就是西门子的,可以说不得不用。、当然安川的变频器和伺服做得不错,但是从工控产品的总的体量来说,安川比西门子差得太远。西门子是一个巨无霸。
西门子这个店大,所以有时有点欺客,体量大,所以有时官僚。新一代的博途这个软件就是象戴先生那样评价也不很过分。但即是这样,你也没有多少余地,该用的还是得用,有一些行业如钢铁,冶金,等大型企业用中西门子系统是主流。

网友B:
STEP 7 V5.5 最高版为sp4。不支持Win10.

网友G:
按照七楼说的吧,安装新发布的STEP7 V5.6版本,兼容Win10系统。

网友H:
是不是ypwh这个不没有安装 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网友I:
引用 网友B:
STEP 7 V5.5 最高版为sp4。不支持Win10. [attachment=185140]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747981/where-do-you-procure-the-current-trial-software-for-step-7-v5-6-?dti=0&lc=en-WW
5.6官网下载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