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3):
三菱L系列PLC   TO  H0A H1E8  D8  K7     1.这跳指令有问题吗?          2.TO后面跟的不是K1  k2也就不能指定第几模块了对吗               3.还有H0A代表什么

网友A:
H0A代表十六进制的A 十进制的10  第10个模块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转过弯来啦。

网友B:
意思就是将d8开始的7个寄存器的值写入到第十个模块的第488个bfm中
QQ:611369538

楼主(2017-08-09):
试试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C:
引用楼主出入门槛于2017-05-23 09:09发表的 三菱L系列PLC  TO指令不理解 :
三菱L系列PLC   TO  H0A H1E8  D8  K7     1.这跳指令有问题吗?          2.TO后面跟的不是K1  k2也就不能指定第几模块了对吗               3.还有H0A代表什么

1.不是这跳指令~~~那是寫入buffer指令
2.TO后面跟的不是K1,k2~~那是你東西放那邊~~當然是固定~~如你家在那是固定~~只有門牌會換號
  就如你指定編碼
3 H0A=K10~~一個十六進制~~另一個十進制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TO指令是把数据写到智能功能模块缓存
H0A表示把数据写到起始I/O为A0这个模块,不是第10个模块
H1E8这是智能模块缓存,具体表示什么意思,你看下这个模块的手册
K7表示把D8-D14分别写入到H1E8-H1EE中。